旭日150怪现象

楼主(2009-05-18):
旭日150不开机,拆开后加焊ADP3205后通电依旧,待机电流0.5跟正常一样,按开机键,指示灯瞬间闪亮即灭,但是,发现当拔掉CPU风扇插头后(散热片仍装着),开机电流可上到0.98A,此时测得CPU供电为1.27V,局部供电1.35V 2.5V  1.25V均正常,可持续好几分钟,但只要插上风扇插头开机就是一闪即灭。这是何故?

网友:
CPU坏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
换上另台机子上的CPU 也是这样

网友:
看看 温度监测什么的,只是听高手们说过,具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网友:
查温控芯片,就是跟风扇有关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开机不插风扇的话可以亮几分钟?实在没招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风扇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网友:
直接引上5V给风扇让其常转也是不行,亮下就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