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碰到过上CPU掉电,上假负载不掉电的故障?

楼主(2009-05-18):
请问谁碰到过上CPU掉电,上假负载不掉电的故障?

网友:
应该可能是带不起负载```有可能是电源芯片的问题把

网友:
先打CPU值吧。

网友:
我遇见过,CPU坏了。

网友:
CPU坏了一般,当然也不排除负载因素。

网友:
CPU供电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也是首先需要检查的
当然CPU的好坏就没有必要提了…………

网友:
先看CPU是不是坏了   再查CPU供电路

网友:
不接12v看看断不断

您回帖也请您多看两眼楼主的问题啊!!!

              -学修板卡

学修板卡 -10 误导

网友:
有说更清楚些 的 码 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 感觉应该是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