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120 不触发

楼主(2009-05-18):
请教 HP NC6120不触发 怎么解决啊?? 待机 3v 5v 1.5v 都有波形IO 都换了还是不行! 南桥有起振.
不触发

网友:
请说说是什么芯片组的,想清楚它的工作原来 是IO 触发,还是南桥触发,IO触发后,南桥工作,再去复位北桥 CPU。。。。。
弄清工作流程,才好下手

网友:
915GM芯片组的。smsc lpc47n250不知道知道参与触发吗???

网友A:
按开机键IO的PWRBTN有无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