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62的板串口硬盘不正常问题

楼主(2009-05-18):
今天接到个462的板,型号:GA-7VM400AM-RZ.
用IDE硬盘系统正常~!
但此板有串口硬盘接口,想用串口硬盘,所以接上串口硬盘(单独接的)~!上电,问题来了~!
硬盘感觉连电都没通上的~!主板却还正常跑到自检~但没有认到串口硬盘~
把串口硬盘数据线拔掉硬盘就向起来了,就像才刚通电那感觉~!
PS:硬盘确认是好的~!板也是好的~!但就是用不起硬盘~!COMS设置里面把可选的项目全调了也没认出来过~!

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得怎么下手?

网友:
有些早期的板,南桥芯片是不支持sata2的。只支持sata1的盘。
你可以根据南桥芯片的型去找网上找一下相关的资料。

以前遇到过一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sata2的盘啊。

网友:
谢谢你们的帮忙~!
那板的南板是VIA芯片的,型号:VT8237R
但是如果南桥不支持SATA2硬盘的话会使硬盘不通电吗?

网友:
硬盘在没有复位信号的时候是不会转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VIA目前在市面上常见的有3种南桥,分别是VT8237R、VT8237A及VT8251,3款南桥除了有针对的市场段的不同外,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VT8237R南桥因为推出时间较早的关系,对SATA2硬盘会存在不兼容的情况,不过目前VT8237R南桥已经停产,市面上都在使用改善了兼容性的VT8237R+来代替VT8237R,而VT8237A除了改善了对SATA2硬盘的兼容性外,在规格上还是有所提高,VT8251则可以正式支持3Gbps/s的SATA2硬盘。

网友:
谢谢各位, 那我只有用IDE了,没办法~!板质量还不错

网友:
你把硬盘跳线调成SATA1模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