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看一下影驰6600GT显存的电压。

楼主(2009-05-18):
一块影驰的6600GT,测试一切正常,但显存电压较高,达2.29V。
感觉不是很正常,希望手中有此卡的XD帮忙看一下。多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此显存是DDR3的。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啊.DDR3的显存一般现在还不会坏``烫下主芯片

网友:
供电是有点高,查一下DC-DC电路中的PWM供电

网友:
这个是2V,你也可以根据取样的两个电阻算出它的电压。
也可是在1.89V至2V之间。

网友:
谢谢回复,此卡现在一切正常。
我怕是出厂就这个电压,来求证一下。如果是娘胎里
带出来的,不弄也罢。

网友:
不加压,他容易花

网友:
这样 等于给显存吃大麻! 电压过高
目前显存的供电电压一般有两种:1.8v+—0.1v、2.0v+-0.1v
估计是pwm上反馈电阻 值变大了了
确认下pwm的 型号看下pdf 找两个电阻换上

网友:
说实话 正常旧先用着 ·· 等故障明显了 在修也行·~~·
现在故障还没出来 你旧修 好像不事太好定位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