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0触发故障求救

楼主(2009-05-18):
原机故障是上电源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拆开后用风枪吹了下H8,待机0。04,可以正常触发,进系统一切OK。本以为结束了,可是发现机器用过一阵后把电源头拔掉再插上又跟拿来时故障一样了,因为是加热了下H8就正常了,所以把H8和Y4晶振换掉了,换掉后情况一样,周围的元器件也量了下没发现什么异常,这下真的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不过有个新情况就是不正常待机0。01时,板上3.3,5,1.05,1.5等电压都没有,如果放着不动过一会变成0.02的待机,此时这些电压都有了,但还是不能触发,只要加热下H8位置就可以触发了

网友:
是不是电路板太脏,有漏电的情况了?

网友:
不稳定了,看是周围芯片的原因还是电路板了,我就遇到过电容轻微漏电的 换了就好,还有芯片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