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C800就求救

楼主(2009-05-18):
最近维修一台戴尔C800笔记本,开机10秒以后自动关机,测试卡显OO屏幕没反应,各路电压正常,换了北桥  CPU   加旱了南桥,还是还是一样。由于本人刚修笔记本没什么维修经验,久望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问题.这个是....

网友:
加焊CPU供电,主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显卡是独立的插在上面的,芯都加焊过了,昨天发现BIOS电池发霉了,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在网赏找了下,又没找到那种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