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防止电源把硬盘给击坏?

楼主(2009-05-18):
如题 我已经坏了2次了,一次是买的TB上的电源,上的好好的,第二天再上,就发现点不亮,后来发现电源跟硬盘全坏了,这次给妹妹用,又把电源跟硬盘全击坏了,这次我买的是2手没过保的长城电源,也就奇怪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经常发生电源跟硬盘 同时损坏呢?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点不亮

网友:
分析:电源有问题。
解决办法:买一个质量好的电源。或是把此电源修复。

网友:
修复 好了以后 还是会出现电击的

网友:
你检测一下你家的市电电压是否高了,市电有时是150V~270V之间,电压高的话会击穿保护电路,
而导致原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