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跑C7

楼主(2009-05-18):
清华同方一款机器,用的是SIS芯片组,集显,加电跑C7,加热北桥后为DE,两个内存条反复插了好几次,都是如此,还不如不做;仔细打内存电压,主供电由2.5V 变成1V左右,地址线、数据线还有VREF电压都0.5V左右。经仔细观察,发现热丢一个电感,一量正好是内存供电电感。在没有此电感时,加电自动开机;有了以后它就不自动开机了。不上电感还是跑C7,求助是北桥芯片坏了还是别的原因?(做这种板子的时候要注意,上一次我做神舟主板南桥反面的BIOS芯片掉了),望高手回复!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超级IO》

网友:
你把内存拔了看看跑多少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和IO了在看 这种很难说还有有北桥

网友:
各电感电压正常,内存拔了跑DE,不知道指的是给哪供电的电源芯片?IO和北桥哪个的几率更大一些?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G550的主板?

网友:
你先把内在电压搞正常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