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8AV2-RL 内存供电低

楼主(2009-05-18):
SL-K8AV2-RL VIA芯片组 内存电压仅有0.4伏 CPU没有主供电,跑线路发现一场管3056LS的S级接内存槽供电脚 D级接8脚的4609的5678脚,4脚有10多伏 3脚 3伏多,1脚 2脚 电压就低了  。我想请教各位 4609 是场管吗 ,如果是 引脚是怎样定义的 用什么代换,该怎样跑它的电路 ,

还有个问题 内存 和CPU 供电都有问题 ,应该先修那部分 在这先谢谢大家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现在把内存供电关3056L 换了 ..现在内存供电正常了.现在用好CPU 策 诊断卡显00 CPU 发热. 用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53 伏,假负载上标的是1.76伏 1.53 正常吗.
系统复位2.5伏  电源好信号2.66伏 输入时钟 输出时钟都为0  内存时钟也为0
AGP假负载 时钟为0.6伏 测插曹 B71.7伏 也不知道那个数据对,
PCI 时钟1.66伏 策B161.6伏
请大家在给诊断下 那出了毛病
修好了 把3056 用3055 代换好了 在这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先修内存供电,这是个先决条件。4609可能是2个类型相反的场管,自己找资料看一下。

网友:
最关键的3056LS的D极,G极电压是多少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