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T22Y23T40-T42笔记本通病。

楼主(2009-05-18):
IBM T21 T22Y23T40-T42笔记本通病。
通病:
     A.此机器最常见的故障现象就是加电不显示,这种故障实为显卡芯片空焊引起的,必需得把显卡芯片取下重新做一遍才能更稳定

      B.就是客户用着用着USB口拷数据的速度就变的很慢,这种原因是因为长期不正确的USB使用,把南桥芯片内部给烧掉了,使传输速度由2.0变为1.1,需更换一个南桥才能解决问题。

       C,其次就是这几款笔记本不触发的时候,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触发开关没任何的反应,一般都是南桥短路引起的,量USB口的两根数据线,肯定会有数据线对地或无穷大的现象,说明南桥内部已经彻底的击穿了,更换南桥可以解决。

     D.其次就是量主板对地阻值时候,发现3M电压直接对地,此系统机器,3M直接对地短路最容易损坏的有以下几个芯片,1,南桥芯片。   3.PCI BUS 数据管理芯片, 5M短路,1,功放芯片,2,供电芯片MAX1845,这是短路最容易烧坏的地方。

    E,其次就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3,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一般都是1,8M电压没有,而且南桥芯片非常的烫手,好多人都以为南桥芯片坏掉,其实是MAX1845工作不良,造成电压起不来,更换MAX1845可以触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