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机器短路

楼主(2009-05-18):
同行送修的一台R52,供电短路,同行已把它焊得乱七八糟。经过各电感打阻值,为CPU供电短路。因为修过T40的CPU供电短路,是CPU座上的三个电容容易击穿,断开后果然好了。接着打高管阻值,发现高管为12,基本完全击穿,换掉后正常。加电跑FF,测南、北桥均有复位,用假负载打阻值正常,因为北桥和CPU已经都做过,用老办法——按住北桥,代码能走,加热北桥后,上边那个内存槽加内存后跑2C,下边那一个能到60,反复开了几次,又开始跑00,再重植北桥,摘下后,发现至少掉了7个焊盘,飞线,重做上,反复开机不走码,换一新的,只能按住CPU座上CPU,才能到60,倒是两条内存槽都认了;按CPU座,开几次正常,稳不稳定有待明天烤机。这也是把小故障修成大故障的结果。

网友:
好的,修东西就应该从易到难,逐步排除

网友:
LZ 也可以说是高人了
请问 怎么测出来的 南 北桥 都有复位呢
望赐教

网友:
维修的路还慢慢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