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死机或运行速度慢 修好后变成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5-18):
T43机器,运行速度特别慢,时而死机,发现进过水,已经被别人飞过线,把热溶胶吹开,看所飞的线都比较结实,测各供电电压正常,最后在南桥与显卡之间选择了南桥,换完南桥装机后,一切正常。跑完3D,通知客户取机器,当客户面开机掉电。加焊CPU供电芯片,好了一晚上,第二天开机不加电,一测,适配器坏的,换上好电源,还是开机掉电。没办法,把同行飞的线,全部取掉,重新加焊换供电芯片,并且重新飞线,烤两天后正常。客户拿走至今未回。

网友:
楼主也是高手呀!以前有遇到过这种状况,没修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