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0PF开关管老爆。

楼主(2009-05-18):
故障:3842 FS7KM-16A 周围电阻稳压管全爆。
以下提到的电阻都以本图纸上标识为参考,不以实物为主。因为找不到该型号图纸:
美格770FS Main PCB Sch[1].

网友:
检查完电源的所有坏件后.不用急着上保险.先在保险处挂一灯泡用一会.观察一下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开关管的温度高不高.你说的这个是激励限流电阻.可以用20-200欧都可以.这个并不是关键点.

网友:
好。我用你的方法试下,能引起烧开关管的故障还有哪些?桥堆都看过了没问题。

网友:
典型3842电源的R521在27-51欧之间
开关管和3842最好用拆机件

网友:
搞不到原件。有别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
显示器更换开关管 3842后按照版主所说,在保险处串了个40W的灯泡。长时间烧,开关管也不发烫,亮度正常,就是机器B+电压。问下串个灯泡后是不是3842就不工作了

网友:
刚才换了个3842.现在在保险处串个灯泡。通电,灯泡亮下就灭。
那种状态正常。我见有的说。灯泡亮下就灭证明后级无短路。要是长亮要如何解释呀

网友:
美格显示器我修的时候都是先补焊,楼主可以先试一下

网友:
你用的灯泡小了也会长时间亮或闪.

网友:
从你的维修看来,怀疑你装的元件不对,或还有坏元件没查出。40W的灯泡是不够的,至少要个150W灯泡。40W灯泡会一直亮的,W数不够,最好找个原图查查。电阻很重要,电源管那个接地电阻好像是3.3还是0.33的,搞错电源会叫或启动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