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ga-8i845pe-rz CPU供电的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9-05-18):
谁知道ga-8i845pe-rz CPU供电的管是什么型号的?接修一块ga-8i845pe-rz的主板,原来的6只CPU供电管D2--D7都不见了,请问原来的管是什么弄号的,还是可用什么管代替?

网友:
二個上管:8296,四個下管:8896,技嘉代用管很多都用50N024這型號,如要代換,六個管都換這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