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电池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18):
我的是联想V32手提,有两台,用了有五年了吧,现在的电池只能用到十来分钟,有两台,经过在进入BIOS下多次放电后,有一块可以用到30分钟,另外一块只能用到十来分钟,我也拆开电池测量过电心,电压和电流都正常(电池是三组并联再串联,是11。1V,4000MAH,我将电池并联拆开来测,电压是3。7V,短路电流也有2A多,并没有像网上说的有其中一个电池是坏的),我也试过将两个电池的控制电路板交换(原来两块电池记录的数据不一样,一个是2900MA,一个是2300MA,)结果还是一样(按原电路板记录的数据),我觉得电池应是没有问题,应是控制板上的24C02芯片记录有误,将现数据用软件清空或复位,不知此方法可行?

网友:
电池数据锁了。。

网友:
锁了的话不是用不了的吗?

网友:
找客服给你修理下吧。

网友:
电芯用了这么长时间不行了,才会在使用过程中容量突然下跌的.

网友:
笔记本电池本来就不行,你用了那么久也许老化了,不行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有可能吧,我也只是在学习,是个手动派,什么都想搞搞(能力内)

网友:
换新电芯看一下,一般都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换电芯 测电压没用的 芯片是什么组合的?

网友:
24C02N+S8233AM
我试过将电池上面的电路板全拆下来,移到另一块电池上,它也能认到电池和容量,应是没有锁的,我觉得还是那个芯片里面的东西要还原才行,电池应没有问题

网友:
换电芯!!!然后把24C02 rese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