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不充电

楼主(2009-05-19):
我的X40电池被我拆了一下换了一下电芯在换回以前的电芯就不充电了,电压什么都没有了,指示灯在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要写电池的EEPROM的吧
你现在是电池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会不是IC被电死了,在拆IC的时候,要断开电池接线部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