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办?

楼主(2009-05-19):
845主板CPU不工作,我把46ECV8K  / 7407拆下换上去另一个好的主板拆下的(52F44RK   /  HCT14)‘没有注意看换上去的,汗。。。’也是一样CPU不工作,我仔细一看,糟糕,型号不一样。就马上拆下来了。然后就把52F44RK   /  HCT14装回那个好的主板,发现连那个好的主板CPU也不工作了,郁闷了。会不会把52F44RK   /  HCT14装在坏的主板上,型号又不符合把他损坏了导致CPU不工作?《累死我了,赔了夫人又者兵,搞到了5.点多了,天都亮了,还是不行,只好来求助了。》

网友:
看看 缺不缺 件 一般没事 放电一下 除非你 那个芯片 不耐高温  你吹坏 没那麽严重

网友:
精神可佳。

继续努力!记住一点,修板,客户拿来的永远是坏的。

有牺牲才会有进步。其实大家都是采着尸体过来的。

网友:
早上起来试了还是一样。那样一试型号不对不烧那个不对的芯片吗?那个芯片是南桥旁边的,应该是门电路吗?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