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无法开机!

楼主(2009-05-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600无法开机,之前客户拿给同行修过,待机电流为0。2A,开机,发现电流只有0。07A,并且3个指示灯一直闪。量电压,3V,5V正常,跟据电路量到没有RUN——ON信号(如图) 。IO是一个BGA芯片,换过一个,故障依旧。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状况的,给兄弟一点提示,不胜感激!附件有DELL-D600的电路图,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DELL D600待机时3.3V  5V 不应该产生啊,,,RUN ON信号应该要按开机按钮后才输出高电平吧,既然RUN ON信号没有,那么3.3V 和5V不应该有啊
LZ查下系统供电芯片SHDN 总开关信号 脚所连的那个5脚门电路是不是坏了,换个看看,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网卡芯片坏,或虚焊

网友:
顶,,,,,,,,,楼上的
原谅 我的冲动吧

网友:
这都都不用看就知道有短路,你的待机不正常,没有那么高。你看看CPU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你就仔细看看哪个BGA芯片做过了。如果CPU没有供电,你就看看电路吧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人修过,基本是南桥

网友:
三灯全闪应该是3VALW电路有异常的!

网友:
各位同行,不好意思,是开机电流只有0。7A,待机电流为0。2A,搞错了,请大家再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是D600的通病, 我客户以前买得很多D600,有好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天气潮时经常会出问题,可能放在哪里几天又可以开机.经常会这样子,修好两次,他们说修不好... 所以就没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