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开机没显示 灯丝亮

楼主(2009-05-19):
昨天将刚到手不到10天的示波器 拆了   不料却搞出问题了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装好后也不显 后来搞了几下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可没用到几下又无显示了

网友:
什么示波器,多少钱,哪买的?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好 要是坏不可能今天好 明天不好 检查下 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买的 300元  COS 620

网友:
检查各种接插有没有没有插好或有生锈的或者有隐断的线!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我有一个示波器也出现了上述的原因,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前几天拿出来试了一下,唉,居然好了,什么原因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
LZ 的示波器一看就是国产的,而且还不是国产的好牌子。重点检查连接线和插头,国产的这种故障率高。

网友:
居然又自己好了   你说郁闷不     还有就是有时候测32.768晶振时  开始有波 慢慢就成一条直线了 是不是探头问题  测示波器校准方波 就一点问题没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开关接触不良,或者是电位器不行了

网友:
连接器接口部分容易脱落或者插错(无防呆)
连接线机械卡住部分容易断
保险部分接触不良
开关电源部分接触不良
显示器后端接触不良

网友:
昨天已经找到问题  是直流平衡电位器故障

网友:
为了维修不泡妞
你好:请问直流平衡电位器故障是你的示波器哪个部位?最好能指出来!因为我的示波器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我的也是在淘宝上买的,也是买回来不到10天的示波器 拆了   不料却搞出问题 装好后也不显 后来搞了几下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可没用到几下又无显示了
问题和你的一样!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直流平衡电位器是不是在示波管下面的那个小基板上呢?谢谢

网友:
就是面板前面的2小孔里

网友:
哦!知道了!多谢!我的示波器已经修好了!我的故障是亮度调节电位器虚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