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根1G的DDR2内存请协助定位一下。

楼主(2009-05-19):
一共是2根1G的内存,分别测试如下结果,条子是1G双面16片的。正面我已经标出1-8个颗面。

第一根是测试至JUMP时出现一个点位有问题,第二根是测试至数据位时出现了2个点位,感觉是一正一反两个颗粒同时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RST对DDR2测试支持不好出现的误报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请帮忙协助定位一下。(最好能指出是第几颗或者第几颗的反面颗粒)

网友:
不懂 要是我 我会上机测试 软件有的时候是不准确的

网友:
准不准啊,!!!

网友:
这内存条板基怎么看怎么象KST 1G的啊 区别只是标不一样啊··
感觉上机测试比较准确安全·

网友:
如果上机测试是好的话,我拿这个内存问题到这里来讨论什么呢?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请你发表一下!

网友:
做好标记,先干掉自己感觉有问题的,互换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關注中...學習過程中

网友:
xiang婉转软件  就得 有不怕麻烦敢于报废的  尽头去搞
自己拿几根  坏内存  瞎捣鼓去  坏了拉到  吧keli搬过来搬过去  定下位

网友:
第2图是5号颗粒不稳定。
第3图是2和5不稳定。

网友:
是五号颗粒不稳定

网友:
全部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映像中RST好像不能测DDR2的

网友:
可以测,第6个有问题,可加焯一下,一般都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