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0 不開機

楼主(2009-05-19):
上電候待機電流只有0.01
3V和5V都沒有
請問該從哪裡修起?
有無線路圖呢?
謝謝

网友:
首先你得看有没有进水 烧焦腐蚀,缺件之类的,没有的话,查MAX1631AE 22PIN 有没有16V 23PIN 有没有三点几V 9PIN有没有2.5V REF。没有的话查保护隔离,有的话先换了 1631AE看看,然后查1631AE工作电路   注意后级。

图纸论坛上有,我就不传了,自己搜索吧。

网友:
論壇上得圖紙正確嗎
好像大家都在找真正的x30圖紙

网友:
先修3v 5V论坛上的图纸可以的。看个大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