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内存的六个DCLK

楼主(2009-05-19):
最近修到一片NF3 一看NF4  都是不过内存档C1  内存六个DCLK 只有三个。所有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桥是换的新的,焊的没问题。 什么原因会使CPU只发出三个内存DCLK呢? 望遇到过的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内存, 总线3.3V 地址1.26V 时钟0.98V 电压  BIOS刷过 桥呀过 U也呀过也不过内存,  没有BGA   有没老师遇到过呀 我是菜鸟。是技嘉板子 好象它一般的IO不能换是不是呀 ?

网友:
不会就这样沉了吧,?  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
NF4的板子桥虚焊的比较多,只有加焊才行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一些常见的。  根本没有看我的问题。

刚刚发现了一个误区,找了一块好使的板看,原来AMD的板,内存六个DCLK 就是每组只有一个有电压。是正常的,是与INTEL不一样的地方。可能这也是市面上为什么会有AMD传用内存条的原因吧( 猜的)

网友:
AMD的挑内存吧!你吧内存插上测试试。。

网友:
还有的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南北桥供电也OK,I/O也换过,做、桥都压过就是不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