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测pj339cd

楼主(2009-05-19):
方舟电源  保险管烧  现发现烧了二个二极管  还有个三极管也烧了

换了后,没有电压输出

还有个KA7500  这个怎么测好坏

高手帮帮忙 这个电源怎么修

网友:
先把辅助电源修好,查下坛里相关的帖子。

网友:
谢谢  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2536-1-1.html  看看这个应该可以给你思路

网友(2010-01-15):
看看5VSB是否正常,不正常先修复后在说。如果正常测KA7500B12脚供电一般在20V~40V之间,(多数在20V左右),不正常继续修辅助电源。正常就测KA7500B,4脚有没有电压。正常时此脚为0V,测14脚5V基准电压,此脚无基准电压,KA7500B绝对坏,保证这机项OK,检查前端控制IC或者是三极管,一般是LM339电压比较器,它不工作电源一样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