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脱落修复

楼主(2009-05-19):
0.5mm  20P 的焊盘全掉了!

还好焊盘连接线没有暗线,都是从PCB表面走的直线!

用AB胶把焊盘粘回去,烙铁烫下就掉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直接飞线和元件的引脚焊在一起。

网友:
太密的脚好象不行吧?我现在也在焊这种东西,不过水平不行,哈哈,四边的有一边都快弄断光了!芯片好坏就更难说了!

网友:
断太多就没必要修了
断 几个还是可以补的。就跟补线差不多。。
弄根铜丝延长原来的细线,然后焊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
直接从引线的最终点引线飞线到元器件上,一根一根全固定好后,最后再固定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
情况不好的话我弄也是飞

网友:
继续,可能我的描述不是很准确,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下面我修时拍的图片,虽说不是主板,但引脚之间的间隙也只有0.5mm,

网友:
上面这图是原始状态,楼主可以参照下面的。用摄像头拍,楼主就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
我也知道可以接线啊!

可我的焊盘上焊的是个接口!接口还要插接排线到另一块小板~!]

如果飞线的话,再拆板,线又没法搞!反正比较麻烦!!

搞定肯定没问题!我是想问问有什么好办法直接把焊盘给修补好,再在上面接个接口!这个以后折装就方便了......................

但还是谢谢楼上的..............搞的不错!!!!

网友:
有谁知道焊盘下面用的胶水是什么胶么!

找合适的焊盘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想只要找到合适的脱水,把焊盘粘好,修补好!

再把元件(接线座)焊上去,焊好后用表测一下,OK的话!再用普通胶水粘好元件(接线座)!!!

这样不就完美了.................

网友:
焊盘掉的也太厉害了吧。飞线飞死了

网友:
为了保证成功率,拆了BGA,检查了所有数据的情况,手工做好后,装上

网友:
以下是最终的效果,

网友:
效果 呢??不见图啊............

网友:
功能一切正常,楼主可以试试到化学粘合剂药打听一下,看看什么样的粘合剂能满足你的要求,我是用回形针固定最后的NANDFLASH,修后功能一切正常,到现在也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