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不复位维修

楼主(2009-05-19):
朋友发来一片S52主板,电流0.5左右,复位灯常亮。我这个朋友每次发来的板都很难弄,基本上只能搞出来一半。量了下电压,基本都有。ICH_PWROK有电压。其实电压有没有到位,抓住ICH_PWROK这个点就可以了。并不是所有的电压都反馈到EC。南桥判断电压有没有到位也只有依据ICH_PWROK。南桥之前已换过,也不换了。上CPU假负载,BCLK+有0.8V,BCLK-没电压。这里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两个都是0.3V。怀疑时钟有问题,没有示波器,换个方法确认。取下原来的Dothan CPU,换一片Banias。这时故障明显了,电流只有0.2A,CPU只有温热,不烫手。Dothan跟Banias不同,Dothan只要有供电,时间一长就会烫手。Banias在没有时钟的情况下,时间再长也只是温热。

时钟有供电,PD#没电压。貌似正常。其实PD#这个信号有个低高低的跳变,但它在高位时间很短,表测不出,其实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在高位跳过。先换个Vcore试试再说,眼神不好,SC451的Vcore给我弄了个SC1485换了上去,万幸故障没扩大,重新换了个SC451,还是老样子。

时钟芯片和晶振洗了一遍没动静。这时发现有个电压VDD48_CR有点问题,只有1.5V,原来R121阻值变大了,2.2变成了22。换个后复位就过了。这个电压从字面上理解好象跟USB时钟有点关系,但实际上它导致了整个时钟不输出。有了解的兄弟来帮我们解释下。

复位过了也是跑FF,一量座子有几根数据线只有十几欧阻值,拆掉北桥老样子,背面也没发现明显的连锡,只好拆掉座子,量焊盘没问题。重新装了只座子。

网友:
网速慢,老出错,回头再编辑吧。

网友:
VDD48是USB48M时钟的供电脚,他不正常同时会影响到52脚的基准时钟~这个14M的基准时钟是去南桥的~

网友:
开幕厉害啊。你从哪儿知道的啊?为什么CPU时钟也没输出呢?

网友:
大开幕,对此板了解渗透.........................佩服...........无边,开幕说这个电压会影响到52脚的基准时钟,也 就是说14M被影响了,CPU当然没有时钟了。。。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开幕同志。

网友:
看12脚的注:FSA/USB_48,貌似这个时钟不仅仅是USB时钟,还涉及到CPU的频率???

网友:
FSA、FSB和FSC组合与CPU输出的外频、PCI总线时钟、52脚基准时钟等直接有关。

网友:
。。基准都出问题了~其他怎么正常哦~ 你说呢~
这个板子CPU只能运行在133和100吧,FSA在这个板子上是设定在常高的,FSB和FSC都是由CPU直接控制的。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受到基准时钟影响。机器还在的话你可以看看是不是整体都工作不正常,应该不会是就一个CPUCLK异常。

网友:
其实楼主已经说过了,整个时钟不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没看见你的这个帖~
感觉你想表达的意思和你发的图格格不入~

网友:
52PIN的基准是个输出信号,跟BCLK联系不起来啊。

网友:
追根到底的话,我是说不清楚的。不过我有很多疑问:
1.根据表上看,这三个pin的输入似乎不影响52脚的输出???52脚应该就是外部14.318M石英时钟的信号吧,我理解中只要具备起震电压就行了。
2.VDD48_CR不仅仅是USB_48供电脚,还是DOT96和SRC0两组的供电脚,这两组都是送到北桥的。这个似乎有更直接的关系...
3.基准时钟送到南桥和IO后作为ACPI定时器的参考时钟,而开机时序中南桥的相关信号是首先初始化无效的。所以这似乎不影响开机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