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42 USB问题

楼主(2009-05-19):
IBM T42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拔掉U盘,之后就无法识别USB设备,有5V供电,两条数据线上也有2V电压,看到图纸上USB线路有保护元件 可是在线路板上找不到具体在什么地方。

等待高手指教

QQ296130132

网友:
仔细看看  每个USB口有没有个5角的小IC

网友:
图上有,实际板上没打料。换个南桥吧

网友:
T42的通病好像就是USB口有问题,都是直接换南桥的!

网友:
T42的通病好像就是USB口有问题

网友:
同上,,应该是南桥的 问题。换一个 吧

网友:
我碰到过,换了南桥,故障排除!

网友:
爽啊,终于知道 左边那个不好用是为什么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换吧。

网友:
换南桥吧,换了就好用了

网友:
二个USB口都不能用了吗?

网友:
先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换一下南桥吧!

网友:
USB不能用加焊南桥有用吗?

网友:
在IBM图纸中有大量注明NO ASM的,是no assembly的缩写,就是没装。所以今天上午我在给学生讲课,分析到T40声卡电路里的BVREF时,我就讲由于U7(MAX4400)没装,这时的电路变得非常简单:VREF通过R319就得到了BVREF。
IBM图纸是我目前见到的标示最清楚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