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军用本维修~

楼主(2009-05-19):
一直听说军用机很牛,今天有幸修到一台,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应用在军事,工业等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当然价格也是不菲的。
   言归正传,此本是不开机,有待机电流,0.02A。拆机检查,测量待机电压,无待机电压,由于电源板是独立的,可以插拔的,电路比较复杂我也没有详细的分析,先测量电源板,目测发现一个黑色的元件有烧毁的痕迹,4个引脚,分析电路应该是两个保险电阻合在一起的元件。(很少见)找到两个独立的保险电阻代换这个元件,换上后再测量各个MOS对地电阻,无短路,证明保险电阻是自己烧毁的,通电,19V可以正常进入电源板,输出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
国外的机器跟国内的机器做工就是不一样 刚看到论坛上那个浪潮的没办法说 很粗糙的说

网友:
军用的本本都能碰到 太牛了啊

网友:
军用也用 XP是?还用瑞星。。。

网友:
修好了没事了,摔两下,没事摔两下,

网友:
呵呵 楼上的风趣
摔两下说的
不过 毕竟军用的嘛·还且还是西门子的 肯定摔不坏
LZ摔个试试,特别是在读盘的时候 我们都想看看结果呢

网友:
用XP不稀奇啊,是正版英文的,瑞星在中国部队和政府经常用,本内数据相当重要,本是甩不坏,壳子都是铁子。但是硬盘就不能保证了,万一甩丢数据了,我就大麻烦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防弹的~

网友:
看了LZ很多帖子,觉得坏本子遇到你是很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