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通8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5-19):
检测卡复位灯一直亮按复位没有跳变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昨天我就遇到一块,开机一直有REST信号!怀疑是电源换了还是老样子,没有道了,上起 CPU 内存 显卡 跑过了,初步断定是 显卡问题!

网友:
把一些电压值发出来比较好分析!

网友:
量复位脚有供电码

网友:
复位没有电压?

网友:
有少部分865的北桥是两组供电   是不是少电压啊

网友:
没有说清楚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换个门电路 IO 看看

网友:
先排除CPU问题,再考虑复位,有假负载上去打下电压阻值

网友:
4楼 复位没电压灯怎么亮的啊?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个一个来

网友:
同意楼上得说法。。。。。。。。。。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一个一个来

网友:
看下 SB3.3 !
哈有 RST 触发针。对地2极体值,还有电压。 跑下 RST电路。一般就门电路这些。
看看

网友:
供电, 时钟,复位 供电不正常会造成没有复位,很多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不好的话也会不跑码 全板的MOS都测试下

网友:
复位灯常亮,上假副摘看CPU是不是有复位

网友:
CPU的座。还是就南北桥都有可能造成不跑马

网友:
是呀本来这块板原来是CPU座松!但加焊之后不行!就加焊南桥!谁知道马就不跑了!死了量了CPU没有复位电压

网友:
先自己大体测量下在说,要也没办法判断

网友:
电压--时钟--复位!要按步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