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it I-G31 的I/O型号(修复)

楼主(2009-05-19):
如题  求助:abit  I-G31 的I/O型号    ,接到这块板, 不触发,测量COMS跳线电压被拉低,跑到IO上,这板是2修IO焊盘掉了几个,幸运的是几个空脚,因IO被换过, 这个是 8712  IXS  求助手上有相同板的朋友帮忙看一眼,谢谢了。

网友:
你换一个GXS的看看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刚才抽时间看了一下,对照8712的PDF找 GND  和 5VSB  测量点不一样,有点像83627的`,但是不知道是 83627的哪款IO,  再次求救,有相同板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这IO是 83627的哪款,谢谢了。

刚才又打了下CPU值,发现NB空,估计是上次别人修的查到这问题`,但是无BGA,所以“放弃”了。

网友:
已经确定型号为  83627DHG ,    请管理员封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