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I/O 83627THF-A 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想问一下 83627THF-A 这个I/O的68PIN在未触发待机情况是高电平 还是低电平 谢谢指教
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的电平!68PIN 好像是直接飞SB的!

网友:
跑线看看到开关针的哪一个针,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68pin是io待机电压,为高电平

网友:
68针没开机时是高电平5伏,触发后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