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9):
一台浪潮845GV主板不开机跑C0,查出Q19稳压管431的R C级短路拆下431正常另有短路点。没图线路跑不了,请高手指教是哪里短路。谢谢!!!!
不开机

网友:
你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 测 ,看看他到了什么位置

网友:
已经测半天楞是找不到!

网友:
所有的脚,没有一个会响的吗?只要有一个就顺藤摸瓜,应该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