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点不亮。

楼主(2009-05-19):
我前几天给别人修了台DELL的本子,也没看出来什么型号,来时是主板的适配器接口掉了,并丢了,我给他引出来两根线,把适配器的线拨开也炉出来两根线,接好,第一次开机正常了,随后把线断开再次连接好,在接线时有火花闪烁,再开机就是主板上的三个灯亮三秒就灭了,不按开机键电流是0.01A,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升到0.43A,停三秒就落下,我测了3.3V,,5V还有CPU的1.8V全正常,我检测卡不显示数字,我是新手,请朋友们指教,谢谢

网友:
看看不是内存的事

网友:
闪火花了,先查下有没有地方短路,有没有烧板的迹象

网友:
人为故障,很难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