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9-05-19):
谢谢各位热心回答 在网吧拿了台好显示器对着修
最后才是高压包的问题

首先说明———这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 不关主机的事

杂牌775C网吧显示器 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待机模式OSD都是一样的
300V +B滤波 TIP122 IRF630 行定时电容 场滤波电容 都换了没用

网友:
以前碰到和这个类似的,电容损坏的故障率大些,你在检查看看。

网友:
这几个都是这样的话可能性最大的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不可能同时都内存条没有插好,可能是主板问题,和CRT本身有问题,先换个正常的主板试一试,排除主板问题。我也等到牛人给与解释。关注

网友:
见过一个,B+电容脱焊。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问题

就是不知道显示器哪出了问题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检查或代换行供电电容。

网友:
换个包试试。以前修个三日的和这个故障差不多。换包好的

网友:
应该是存储程序  刷刷程序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吧,可能还有”滋滋“的声音。我修过一个类似的显示器 什么电压我都查过了 电容也换了。最后是uc3842 第一脚一颗120K电阻换了。这个电阻两端还并联了一个1uf的电容。

网友:
那白点是有规律的没有呢,有没有拉弧呢

网友:
可以代换场电容换一下~

网友:
看图像就是有干扰杂波,应该还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样问题的,时好时坏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包好了,可是用了2个月竟然CPU都坏了,非常想不通,也是微软之星的。

网友:
看来这机器是通病了。

网友:
高压包 很典型的高压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