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超磐手EP-MF4-3 板子的一个问题,急啊!

楼主(2009-05-19):
磐正 超磐手EP-MF4-3 的板子上,插上显卡后,诊断卡上C1 F1 45循环跑,不插显卡后能跑过内存,显示代码为2b,以证明内存和显卡都是好的,PCI-E上的供电是正常的,有没有高手说下是什么问题哦,急啊!
显卡

网友:
问题没解决,贴子就不能沉了`

网友:
旱下北桥试下 不过我也说不准的哦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下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桥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1.5V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那是插PCI-E乱跑,你量PCI-E前的那一排电容,看阻值正常不。还有就是那电容背向PCI-E那一端的电压,正常的电压是用示波器打会慢慢往下降,要是一开始打电压就停在那就是那电容坏了。坏个就OK。不过那电容不是普通的电容,代的话只能SATA那里的电容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7楼说的也有道理,换个低档点的显卡就会亮了,显卡的本身阻值低 功耗大,起不来

网友(2009-12-14):
桥出故障了,自己焊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