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代换问题~~

楼主(2009-05-19):
HY27UF082G2M  跟  HY27UU08AG5M能代换不?~~

网友:
换在什么上,是U盘还是MP3,问的不具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在安耐克SF-870的MP3上~

网友:
原来的是256M的
新的是2G的FALSH
可以的,不过要用量产一次

网友(2009-07-08):
这个要你的MP3的主控支不支持了

不过不管支持与否都需要重新刷写固件

网友:
如果是U盘呢,可不可以直接换

网友:
换FLASH都要重新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