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军用金刚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09-05-19):
国产浪潮军用金刚笔记本,售价48000。金刚IV型售价58000,可以放在水里运行,金刚III不行,只能防雨水。
    客户送来时,不开机,接稳压电源,待机电流为零。拆机后发现,该机有一个独立的升温控制板,在低温环境中可以先预热再开机。最后检查时发现,DC座供电的保险击穿炸碎了。

网友:
这几天大伙都修起军用机来了嘛

网友:
如果我没看错,这个主板就是广达代工的,EG8或者EF4一类的型号。

网友:
以为能看到什么与众不同的东东,失望~

网友:
外表吓人,里面更吓人。

网友:
居然还有继电器,普通的笔记本上都看不到这玩意吧

网友:
这玩意不搞终身质保真失败

网友: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修卫星了!

网友:
跟美国的军用本比起来 ,感觉真垃圾 啊 ~~

网友:
不像是军用的 像是山寨的

网友:
这做工也太差了,军用用这个,真不放心。

网友:
简直是对垃圾,螺丝唱出那么一大截,用热熔胶固定
和我的维修差不多

网友:
好垃圾的一台笔记本

网友:
机器只要耐用,稳定就行.好看也没什么用

网友:
可以放在水里运行????????
你如何拆开呀!!!!!!!!维修好后在安好还能防水吗?怕不是军用的 像是山寨的

网友:
对了我看上面还有好多标签,,是你?//上的,原厂的笔记本我记的没有这么多吧

网友:
说实话 军用的 不等于就是最好  如果把最新的坦克拆开 看 还不如自己家的车 来的精密

军用 要的的结实 稳定 和实用  这样的结构 摔几下都能正常使用 换了我们平时用的本本 估计早挂了

这个东西 内部真的不敢恭维  整一个就是垃圾堆 比山寨还要山寨啊

我们这里任何人都能做的比这个整洁多的说

网友:
国产的笔记本还是差一大截啊, 主板不是浪潮生产的。

网友:
外表很哄人(军用的一定牛,还防水,估计还防子弹)
里面很吓人(国产的军用就这样??和移动PC一样。做工还不如山寨,做工太简陋了)

网友:
我们的军队构成了我们的钢铁长城,但是现在才知道,这个钢铁长城的城砖居然长这个样子。不过这种设计可能充分考虑到了战争中的应用。在战争中该电脑一旦出现故障,手边随便拆一台电冰箱或洗衣机就能修好这个电脑。 原来这个世界真是这样的--没有最雷人的,只有更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