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A18A XP画面死机,换CPU可开一次,换1718/1887也只 ...
NEC VA18A XP画面死机,换CPU可开一次,换1718/1887也只开一次就死

楼主(2009-05-19):
进COMS不死机,进XP/PE画面都死机,内存/硬盘换新的也是一样,CPU风扇转速正常!
cpu

网友:
系统版本换个试下,硬件可能是显卡

网友:
更换了全部CPU供电电容,也是一样,对全板电源IC加焊后,可以进PE了,装系统时又死了,一个一个再次加焊时发现,加焊MAX1718BEEI时可以进PE,手中无此CPU供电IC,不知是否可用其他的代换,如MAX1718EEI

网友:
今天把上下管和电源ICMAX1718/MAX1887一起换了,也是死机.真的没招了,不进系统再久也不死机

网友:
lz没后来咯吗?

网友:
电压信份应都没问题了。。查查和南桥相关的东西。。。网卡和声卡。。PCI芯片都拿了试试

网友:
今天把所有和CPU有关的大电容,上下管,电管IC都换了,开机做完了系统.把电池一装就死了.

网友:
有可能的话你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