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13007,一个基极有20V,另一个基极电压为0,如何修?

楼主(2009-05-19):
一只ATX电源,无输出,测5VSB,PSON正常。
短接绿线,无输出
测肖特基管全正常,测开关管正常,驱动管正常,测极间二极管正常,
待机时,494 4脚电压为12V,
短接绿线后。TL494 4脚电压为0,但第1脚为0V,打空第1脚,测电压为3伏, 测8,11脚为1。5
V,测与之相连的三极管基极为1.5V,但极电极1。8V,感觉这里不正常,但想不出什么地方不正常,测13007,一个基极有20V,另一个基极电压为0,查到这里,不知还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两个13007(或者类似管子)的B脚的启动电阻正常不。

网友:
黄线对地电阻太小了,正常应在100欧以上。推动管的各脚电压如何?

网友:
查查494的供电电路和494的输出部分,最好把494的各脚电压都查查.

网友:
在待机和开机时:分别测下494各脚的电压,及两推动管、两主开关管各脚的电压。
报上来,就有人给你分析。

网友:
谢楼上几位的指点,测13007的推动电阻正常,还没有测8,11脚相连的三极管的启动电阻,回头测一下

网友:
测3。3伏二极体值只有0.9

网友:
494  12脚电压 要15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   换12脚滤波电容  整流二极管

网友:
你还是看看2.2v激励电路有没有

网友:
兄弟们,分析一下吧,电路图可参考长城2500

网友:
基极那个10U电容正常么

网友:
10UF电容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