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不亮

楼主(2009-05-19):
478针CPU的主板,电不亮侧PG只有0.3到0.4伏,不跑马,    CPU主供电正常     一开始是75185串口芯片发烫,  更换后温度正常    现在就是PG不正常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小弟不才   是新手
I/O换过的   还是老样子  复位和PG只有0.25V   其他接口复位引脚都正常

网友:
PG没有,跑下到PG线的线路哦,遇到什么元件不对劲就换

网友:
昨天修一个精英848P的板子,就是PG信号0.4v,灰线直接到IO,坏了就好了。楼主换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