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怎么屡做屡败?

楼主(2009-05-19):
怎么我做BGA每次都失败?
补焊GPU的成功率100%,应该排除了设备问题。锡珠大小也很均匀,很饱满,焊盘很平,板也没变形。。。。焊完后总是很多空焊的,太失望了!  以前看人家做总是压硬币,但是硬币不好放啊,万一不平行又得重来了。。。。。。。。。。。
请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焊台是下面发热转190度,上面8205温度 220度

网友:
你是用bga机做的吗?

网友:
主板上的焊点最好还是要留一点点锡点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焊的 我植球的时候,把桥上面的焊锡用吸锡带吸干净 在植球,把主板上的锡也吸干净 涂上助焊膏 焊接CPU座的时候有时要是上面加东西 南桥我从来都没有上面加过东西

网友:
板上的焊盘是不是不应该用吸锡线拖平??昨晚做了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
硬币等冷却后放在加温焊 或者在BGA定位的时候放上去

网友:
硬币也放了,还是有空焊的,奇怪。打USB阻值是有点为无穷大的,DEBUG卡不跑码

网友:
我看到一伙计用酒精+松香溶液来做BGA,把客户的本子搞的报废,

网友:
我北桥做的成功率低南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