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主板坏

楼主(2009-05-19):
一块新天下P4-845GL-M的主板开机跑码只跑到26,按重启键重新跑码,还是到26就停了,再按重启键,这次就正常了,一直跑到7F。就这样,每次开机都要重启两次才能看到画面,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26是显卡,你查查北桥和内存这一块

网友:
加焊北桥吧!!!!再没加焊前你可以先用手按北桥开机看是不是正常了!!!99。9999%

网友:
北桥有压了,还是一样。,内存供电2.48和1.25应该正常吧,内存和CPU有换了,还是一样啊,都是要重启两次才正常。

网友:
加焊 北桥 像北桥的问题大  不过 有风险 祝你好运 同行

网友:
最好先烧个BIOS后再下结论

网友:
26到显卡了啊。你看看桥吧,

网友:
有没看下显卡槽的其它条件正不正常,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好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