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做IBM T60P的显卡怎么做,

楼主(2009-05-19):
BGA做IBM T60P的显卡怎么做,设置到多少的温度,主要上面有好多的胶,我是第一次做着高端的机器,不敢做,谢谢大哥们了,
显卡

网友:
有专门的取胶水···专门取胶的效果很好先把胶取了在做·!
一般温度在280左右就能取下来了·

网友:
先把那胶取了,在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