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利用PXE网络启动维护系统(用网线安装/维护系统)

楼主(2009-05-19):
  我以前写的用无盘网络维护系统的文章。适合在网络里或者不便于打开机箱等情况下的维护/安装系统的方法。可以将各种工具盘(光盘、软盘)做成映像文件,集中存放在一台笔记本电脑里,安装上pxe服务器(hanewin dhcp server ),做一根交叉网线插到故障机PXE启动。。。从此不用怕找不到工具盘,也不必抱一大堆工具盘上门维修了。

日期:2007-01-06  点击:2437  作者:余振中
来源:http://zxdz.8800.org(我家里的服务器)

一、PXE网络启动简介

  PXE技术利用网卡从PXE服务器上读取启动文件来启动计算机,实现无盘启动。集成网卡是现在主板发展的趋势,很多主板集成网卡的同时在BIOS中提供了PXE网络启动代码,这就让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广泛使用PXE技术。以前用PXE很麻烦,主要是PXE服务器安装配置烦琐、制作PXE启动映像文件困难,并且都是收费软件。现在用PXELINUX+MEMDISK做PXE启动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服务端可使用体积小功能强大的hanwin dhcp server,它的安装配置十分简单。启动映像文件可用Wimage制作,并且可启动非常规软盘映像。

  利用PXE启动来修复、维护系统,可避免使用光驱、软驱或将硬盘取下再安装到其他机器上进行系统维护。实现了不开机箱,用网线通过PXE网络启动读取映像文件启动故障机,把内存虚拟成磁盘,利用虚拟盘中的工具或共享其他正常电脑上的工具修复故障机。比如用DOS映像文件启动到DOS系统,运行DM、GHOST等工具,用小型的WINPE映像文件启动到WINXP环境下可安全的对NTFS分区进行读、写、修改系统密码等操作。同样也可启动到Linux/Unix下修复不同的文件系统。我们可以将各种工具盘(光盘、软盘)做成映像文件,集中存放在一台笔记本电脑里,从此不用怕找不到工具盘,也不必抱一大堆工具盘上门维修了。

二、yzz163 PXE 网络恢复映像文件介绍

  本启动盘使用了DOS联盟论坛xugaohui的PXELINUX启动方式,用我以前制作的网络恢复盘V1.0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简单修改,使其成了基于PXE启动的网络恢复盘。功能不变(分别加载NETBEUI+TCP/IP+IPX三种协议),目前支持100余种网卡,只要有网卡驱动程序,大家也可自己添加相应的网卡。本恢复盘侧重于在DOS下利用NETBEUI协议实现文件共享,利用文件共享服务器上的GHOST工具备份、恢复系统。使用NETBEUI协议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工作环境,我所在局域网里有各种型号的PC,网卡有8种,机器上装有各种业务系统,网络里普遍使用M$文件共享服务。经过在10余种机器上用本启动盘实践,发现有些主板用EMM386会死机,只有采用保守的参数,对EMM386 参数最终定为noems。

  实践经验告诉我,在DOS下使用NETBEUI协议最省常规内存(640K),在各种主板上运行稳定;使用TCP/IP最耗内存,有些工具无法使用。本盘是中文界面,便于普通用户使用,客户端可选择备份/恢复功能,按机器名存放/读取共享服务器上的GHO文件。

  对于网吧等主板型号单一,只是利用PXE实现网络多播克隆功能,用TCP/IP较为适宜(可在多子网里)。网上有专门的启动盘如:MAXDOS。对于维修来说,在DOS下的局域网里,用TCP/IP占用较多基本内存,使其他工具无法运行,基于TCP/IP的实用价值不大。

  现在的局域网里,IPX协议基本消失了,为了配合三诺的硬盘复制,我的盘里也加入了IPX网络支持。这个功能适合用于相同硬件机器之间的整个硬盘的复制。

三、启动盘映像文件的制作方法

  启动盘映像文件用Winimage制作,是非标准映像文件,盘上放了GHOST83.EXE 和DM工具,自己可根据需要定义映像文件的大小。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为使大家少走弯路,下面以10M的映像文件为例,讲一讲制作时要注意的问题。

  1、新建一个映像,定义其格式。
  映像-更改格式-选择自定义映像格式,按下面输入:

  文件系统 FAT16
  每簇 512字节
  扇区总数 23000
  每磁道扇区数 18
  磁头 2
  隐藏扇区 0
  物理驱动器 0

  2、设置映像文件载入到内存大小的值
  单击 选项-设置-映像,在 “载入到内存的映像的大小限制” 里填写你制作的映像文件大小,单位是KB,本例为11500。不然,制作后的映像文件启动后无法执行读/写操作,出现INT24错误。

  3、将映像文件保存成img格式
  文件-另存为,保存类型选“所有文件”,后缀为img,保存为img文件。Winimage默认是压缩了的IMA格式,这种映像文件是无法启动的。

  4、更改引导扇区属性
  映像-引导扇区属性-win95/98

四、服务端设置

  1、PXE服务端使用Hanewin DHCP或tftp32,推荐用Hanewin DHCP,只需配置下启动文件就可。具体步骤见图:

DHCP/TFTP的配置

若要共享文件,建议添加NETBEUI协议,共享文件目录如下:

\tools--|
        ----gho
        ----winpe
        ----dos
        ----win

gho放GHOST文件,按机器名建目录,放各用户的GHO备份。winpe放在PE下运行的工具、各种驱动等。

  2、修改pxelinux配置文件
  在pxelinux.cfg\default文件里加入以下行(启动菜单)

LABEL yzznet (卷标不能和其他的相同)
MENU DEFAULT (缺省启动)
MENU LABEL ^9----yzz163 Network Boot  (显示菜单,9为选单键)
kernel memdisk c=638 h=2 s=18 floppy  (加载内存盘参数,c=扇区总数23000/2/18取整)
append initrd=yzz163-10m.img    (映像文件名为yzz163-10m.img,放在TFTP根目录下)

  配置好服务端,启动PXE客户端,按F8选择从网络启动,或在CMOS中设置从PXE网络启动即可出现pxelinux的菜单。

客户端pxelinux启动菜单

yzz163 Network Boot 启动盘恢复系统

如果启动出错,可看Hanewin DHCP的日志,可很快查到原因。

最后,感谢DOS联盟的xugaohui提供的TFTPBOOT.ZIP,感谢无忧论坛的chenall提供的WinPE.iso,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参考文章:
1、PXE网络维护软件包下载
http://www.cn-dos.net/forum/viewthread.php?tid=19003&fpage=2
2、适用于使用PXE启动的PE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87190
3、PXELINUX+memdisk
http://syslinux.zytor.com/index.php
4、网络启动恢复光盘V1.0
http://zxdz.8800.org/htmldata/2/ ... %C5%CCV1-049_1.html

相关软件下载:
1、hanewin dhcp server 3.04+中文包 HaneWIN DHCP Server

网友(2014-03-16):
1KB
不失为又一种方法~但不如直接带个8G引导优盘更好?能DOS启动的优盘都行了

网友(2009-05-19):
太复杂了,也很麻烦。不如用MAXDOS!!

网友:
这个是多种用途的。不只是搞个网克。我主要的目的是实现局域网里多种机型、系统(WIN/LINUX)数据恢复/备份、硬件检测等多功能。

比如前面有些朋友提到的。无光驱的笔记本、等不便于开机器外壳、或只想读取崩溃(无法启动)机器里的硬盘资料等情况。

总之,是搞维修用的,不只是在网吧里同型号的主板搞个网克。

作成后,这个是一劳永逸的。有以下特点:
1、重装系统简单(不开机壳只需要插根网线)
2、速度快(比光驱快的多,网卡速度)
3、便于外出、移动(维护所需的工具软件全放到一台笔记本里)
4、工具盘可随时更新(不需要随时刻光盘、修改镜像就行了)
5、多种应用 (杀毒、复制硬盘、删除数据、修改WINXP密码、装系统、硬件检测等等。)

网友(2009-06-24):
现在很多公司的企管都用这种安装方式,我见过几次。系统安装超快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安装上pxe服务器(hanewin dhcp server ),做一根交叉网线插到故障机PXE启动。。。
请问它们之间用路由器连接还是网卡对网卡连接,这个搞不懂................?

网友:
[local]2[/local][local]1[/local]这有个简单的,经常用这个装系统,max网络克隆

网友(2009-07-24):
上次看到同行的也是 网络克隆,很快,他在自己的电脑上有个软件,设置好GHOST文件,在要装的网本上设置网卡启动,进去就自动完成了,很快1!

网友:
做一根交叉网线插到故障机PXE启动。。。
请问它们之间用路由器连接还是网卡对网卡连接,这个搞不懂................?
-----------------------------------
网卡对网卡.

网友:
做一根交叉网线插到故障机PXE启动。。。
请问它们之间用路由器连接还是网卡对网卡连接,这个搞不懂................?
-----------------------------------
网卡对网卡.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做法是:橙白.橙    绿白.蓝      蓝白.绿     棕白.棕     这样可以吗..............?

网友:
交叉线的做法:

网友:
没看懂  你这个是怎么维护系统的  我要是上门装系统怎么办喃  用光驱装系统我可以用光盘  用你这个上门装系统怎么操作喃?

网友(2009-09-26):
好多的人可能没看懂。
  这个是将所有要用的东西(PXE服务器软件、可执行维修工具软件、ISO光盘映像、WINPE等)放在一台电脑里(我是用的一台笔记本方便移动外出),然后用交叉线连接到待修故障机,待修故障机从BIOS里选PXE启动,这样就能连接到我们携带的这台电脑上,共享其磁盘上的软件对故障机进行维护。
  在单位网络里,也可放在服务器上,如果有要维护的故障机只需要在BIOS里用PXE启动就行了。

  至于想要加功能,你自己写批处理,做ISO/IMG映像就行了。

网友(2009-12-04):
这个是将所有要用的东西(可执行维修工具软件、ISO光盘映像、WINPE等)放在一台电脑里(我是用的一台笔记本方便移动外出),然后用交叉线连接到待修故障机,PXE启动故障机。
-------------------------------------------
如果是在维修店/公司,可将常用的工具软件做成IMG、ISO映像文件,让故障机从PXE启动(在BIOS里设置),就可用这些工具对故障机进行(不开机箱、不改动其硬盘数据)检测等工作。

网友:
利害!!!

HaneWIN DHCP Server v3.0.4.rar (722.73 KB) 下载次数: 131

中可能有毒,请总版看下:
2009-12-14 15:12:26        文件系统实时防护        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XE无盘启动专题\HaneWIN DHCP Server v3[1].0.4\b-hdh3004.exe        可能是 Win32/VB 特洛伊木马 的变种        通过删除清除 - 已隔离        FLYSEL\Administrator        在应用程序新建的文件上发生事件: C:\Program Files\WinRAR\WinRAR.exe.

网友:
无盘启动网络已经制作成功,不过老大好像把网络恢复服务器端的ghost文件部份省掉了.

能启动dos不能搞ghost还是白费,有空花点心思看看

网友:
经过几小时间的试验,难关已经搞定了,看来以后可以插根网线就装系统了,抽空就搞个批处理,或者研究一下run.txt.让同事可以单简的就重装系统.这样就省下不少光驱!!!感谢总版提醒pxe有这么一个功能.

网友:
我用了几年了,没发现病毒报警呀.你用的啥杀毒软件?
yzz163.img那个包有10M,没传上来,家里的服务器上有.不过对你来说可能不需要了.打几个NET命令而已.你也可自己根据需要做IMG文件.

网友(2010-01-30):
楼主,我下载hanewin dhcp server 3.04+中文包,怎么安装了要注册码,而且解压后只有3个文件(隐藏文件打开的),用360杀毒扫描下载的压缩提示有病毒,而且扫描显示有5个文件
360杀毒扫描日志

病毒库版本:4940612
扫描时间:2010-01-30 21:37:11
扫描用时:00:00:09
扫描类型:右键扫描
扫描文件总数:5
威胁总数:1

扫描选项
----------------------
扫描所有文件:是
扫描压缩包:是
发现病毒处理方式:通知用户
扫描系统内存:是
扫描磁盘引导区:是
扫描Rootkit:否
使用启发式扫描:是
扫描内容
----------------------
E:\HaneWIN DHCP Server v3[1].0.4.rar
白名单设置
----------------------
扫描结果
----------------------
E:\HaneWIN DHCP Server v3[1].0.4.rar=>b-hdh3004.exe        可疑木马(Trojan.Generic.911969)        未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总版:的确是有发现问题,但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毒,我从别的网站上下了一个就没有发现问题,这是我下软件的习惯.

另外再次感谢.网启的菜单我已经改进得七七八八.集成了最全的工具,内容有winpe,显卡测试工具,硬盘工具,等等等一大堆,当中还包括chinafix的工具光盘.

现在是一条网线插进交换机(我是视频监控服务器上做的),就整个店有网线的地方都能用,无光驱的本本特别爽.

菜单的完整裁图:

网友:
同时dos局域网共享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存放有全部版本ghost系统镜像的文件夹,方便装系统和纯安装xp.另一个是大容量的分区,用来搞数据恢复和dos下复制客户数据.

这个好东西真是非常适合在店维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