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v100c 白屏

楼主(2009-05-19):
清华同方 超锐v100c 白屏
屏线测试了好的 外接正常 是集成显卡的 请问是显卡坏了吗?请各位高手指教下,谢谢了
显卡

网友:
屏线坏了或者屏本身坏了都会白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思路正确是可以马上判断出来的。
1,外接正常的花一般来说是可以推断到屏和屏线上了,你可以一对一的测量屏线是否断了。
2,如果没有断,查屏供电3V是否正常。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幕供电不正常导致的。
因为屏幕没有供电所以屏幕没有工作,但是高压板是正常的,所以灯管会亮。自然就会白屏症状。

网友:
白屏你应该看一下3.3V供电有没,一般是屏线的问题,你一对一测一下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一般来说是可以推断到屏和屏线上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我在仔细查找一边。

网友:
6楼的说得很好。我感觉如果有屏。可以先换块屏试。如果还是白。就测屏线的电压是否正常。不正常的话。排除了屏线断的可能后。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2009-10-07):
我今天遇到一个 气死我了!
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
同方维修站的南桥说他按住屏线接口正常显示过! 说应该是屏线的问题,让我订屏线,联系好屏线就要发了我感觉不太妥当!就让小伙把屏拆下来测试,结果发现单独测试也白屏!直接换屏就好了!
屏线接口本他们晃荡的很松了 不知道回头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