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法充电问题

楼主(2009-05-19):
有个T41无法充电,刚开始是电池接口出的中间的三个脚没有电压,后来换了个TB就有了,但还是 充不了电,测ADP3806发现有16V的主供电,9脚有2.5V的基准电压,10脚3V左右的电压,14脚有12.5的电压,23脚有14V的 电压,别的脚也基本正常,就20脚没有电压输出给Q4,换了3806还是这样,还有PMH4的85,86脚也没有电压,换了 PMH4也是这样,H8,TB和充电相关的的几个脚都有3.3V的电压,不知道该如何修,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换电池试过吗?
充电电路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布难要有些耐心,而不是你说的那样都是大芯片坏了,恰恰相反,一般都是小电阻和二极管坏的多。。。你这样的修法有些吓人,好在没有其他故障发生。。

网友:
我也遇到了相同故障,没修出来,谢谢楼上的,我明天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