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05-19):
来自: 河北石家庄 来自 河北石家庄
二楼马工说的对,那时很早以前的办法了,给你个可以试试,正常的不会烧坏机子,
解密并口的制作方法是找一个并口把其中的几根针短接起来就行:
第一种方法: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
第二种方法:13-19\14-22\15-24\16-21\17-11\20-10\23-9\
使用方法:在没开机前先把解密并口插在并口上,然后开机就能跳过开机密码,完后进BIOS中更改一 下密码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