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正常,关机的时候复位灯亮。不能关机

楼主(2009-05-19):
一块 k8f7g(捷波)网吧版   开机正常,可以显示。 I/O、LM324、W833040都换了,都不行。
请师父们帮帮忙

网友:
查查S3信号, 看看pcb背面的排阻什么的有没有坏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要跑线路才行的啊!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吧~!跑跑电路看看元件有异常么?

网友:
跑跑电路看看元件有异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