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5b好像是56,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19):
主板是杂牌VIA``478接口.今天突然之前点不亮,然后跑码就是56还是5b,一直这样,其他的都不跑,但是按住桥的时候,就会跑其他码`但是还是不正常跑码,点不亮`我补充一下,不按桥的话就跑5b,按住桥的话,就跑过FF 和F6  大家看图,帮帮忙,有出现这种问题的话,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反正没有一次跑成功`FF就开始跑FF,没有其他的码```就是怪,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之前好好的,

网友:
会不会座子问题啊?????

网友:
先把CPU座和桥加焊。我觉得可以。

网友:
座子问题比较大的。。。压住座试看一下了!

网友:
CPU座吗`还是桥``

网友:
CPU 跟桥都加焊咯,问题依旧一样.还是跑56

网友:
拆掉CPU风扇卡座后放CPU上去多卡位几下后扣紧后直接拿个风扇用手压紧后插上诊断卡开机测码,若故障依旧的话刷下BIOS吧。刷过后还无效果直接换换桥了看似。

网友:
谢谢你们,说的,我去试一下,之后发现还是依旧,最后的是没有去刷过BIOS,主板不能正常开机的话,不知道怎么刷BIOS,难道只有那去专业的地方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