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无显示

楼主(2009-05-19):
客户刚拿来的现象是通电后电源灯亮就是没显示。我初始认为是高压问题和灯管问题便拆机,我首先接上另外的灯管试,发现灯管不亮,那应该就是高压的问题,于是改装高压试试,那知道改后,不接上信号一通电就提示attention sighal off,当接上信号就没提示,屏暮有灯光(不是白屏)。我换了高压、灯管、开关键,就、只差没换驱动板。不知各位有咩高见?在线等侯你的佳音!拜托

网友:
电源有可能不正常,或是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2009-07-22):
很可能是驱动板坏了,看一下驱动板上的零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接信号后按菜单键看看,可能是24C16的问题

网友:
刷 MCU
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